这种通讯数据怎么样处理?

楼主(2013-10-13):
通讯上来的数据是4个字节,以前的那种是 第1个X1000,第二个X100,第三个X10,所有相加,这种好算。

现在有种是, 第1个X49.。。。, 好长一串,第二个X65535,第三个X256倍,第4个直接相加。要这样相乘以后再相加?

这种怎么换算?还是直接使用第4个地址的双整数就行了?

网友A:
没听懂,什么PLC,X10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通讯上来的数据是4个字节,以前的那种是 第1个字节乘以1000,第二个字节乘以100,第三个字节乘以10,所有4结果跟第4个字节相加,这种好算。

现在有种是, 第1个字节乘以4294967296,第二个字节乘以65535,第三个字节乘以256,第4个直接相加。是要这样相乘以后再相加。说明书上的通讯协议是这样说的。

这种怎么换算?还是直接使用第4个地址的双整数就行了?要按它说的,有点小麻烦是不是?

网友B:
第一个字节不是乘以16777216吗?

第二个65536

第三个256

第一个字节再高一个字节才是4294967296 。

才对啊。

这个结构直接就是二进制啊。

楼主:
那记错了,可能就是你说的倍数吧,

就是说可以用双整数形式,直接读最低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