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钮循环点亮的程序

楼主(2013-10-13):
按钮x0导通Y0红灯点亮,延时15s后导通绿灯红灯灭,绿灯亮后延时15s红灯亮绿灯灭,这样一直循环请教哪位大侠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用定时器实现的,可以自己动手做;

网友B:
用定时器,第一个定时器时间到,绿灯亮红灯灭,第二个定时器时间到,红灯亮绿灯灭。

网友C: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时间继电器,定时完成之后,自动实现

网友D:
楼主:你求助的程序很简单:用二个通电延时定时器组成振荡器即可实现,见下程序(用S7-200编程):

Network 1 // 启动

LD     I0.0

EU

S      M0.0, 1

Network 2

LD     M0.0

AN     T102

TON    T101, 150

Network 3

LD     T101

TON    T102, 150

Network 4 // 红灯亮

LD     M0.0

AN     T101

=      Q0.0

Network 5 // 绿灯亮

LD     T101

=      Q0.1

Network 6 // 停止

LD     I0.1

R      M0.0, 1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我也试写了下:

1,按下启动按钮,Y0的得电,红灯亮,同时T0开始计时;

2,15秒到,T0得电,Y1得电,绿灯亮,同时Y1自锁,此刻T1计时器开始计时,Network1中Y1触点断开,红灯灭;

3,当T1计时15秒到时,Network2中T1触点断开,Y1失电,绿灯灭,此时Network1中的Y1触点重新闭合,红灯亮,同时T0重新开始15秒计时,重复步骤...

网友E:
看下面的截图:

网友F:
这个我比较喜欢用计数做

网友G:
用欧姆龙来做的程序,类比用

网友H:
很多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来这里取经了

网友I:
很简单的,两个定时器组成个震荡,用通电延时的就好

网友J:
这样就完成了!很简单的!!!

网友K:
我也是除学,刚做出来,试验成功了!

共同学习,有好的题目发上来  一起学!

网络一

LD     I0.0

O      M0.2

AN     I0.1

=      M0.2

网络二

LD     M0.2

LPS

AN     T37

=      Q0.0

LPP

AN     T38

TON    T37, 30

网络三

LD     T37

LPS

AN     T38

=      Q0.1

LPP

TON    T38, 30

网友L:
这个太简单!市场上就有超级时间继电器就搞定了!T3-A-B试试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