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s7-200的plc,请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3-10-13):
想买个二手的,但是不知道买个多少点的好,求大侠们给推荐一下。

网友A:
 你想买 多少 钱的呀,一般 224,226 都可以用用的呀

网友B:
你是学习用还是工程用;

学习用的话,随便买个就行;主要是编程和测试通信;

网友C:
如果想学习用的, 那就买个224XP DC/DC/DC, 最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试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学习用的, 那就买个224XP DC/DC/DC...

 推荐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老愚者  如果想学习用的, 那就买个2...

 学习用首选。

网友F: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网友G:
楼主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岁

网友G:
楼主万万万万万万万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想学习用。

网友H:
学习用224或224xP就可以了,我是买了一个二手的224。

网友I(2013-12-15):
        学习用的话,随便买个就行(221;I/O   6/4)主要是编程和通信练习、测试;如果做工程要根据I/O点数选型,一般224就行(224:I/O  14/10)。

网友(2014-02-11):
我有个S7 200   CPU226的,需要的话,QQ联系,317217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