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又爆了 ?

楼主(2013-10-13):
    公司有几台 冷冻干燥机,机器内都有很多的 小风机,时不时就有一些小风机不能转动,需要用东东 拨动一下就能转动,拆开一看是 电容爆了,有好几个风机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些是什么原因引起电容爆的呀?

  看看上图爆炸的样子

网友A:
电容容量不够,换个大的,或者是电流太大热散不出来

网友B:
启停频繁了,散热不够,只能爆炸了

网友C:
看看容量,估计是电机老化可能性更大

网友D:
应该是电容器的耐压不够用引起的。

网友E:
电容质量不好。

电源污染严重,高次谐波使电容介质损耗增加,发热增加而损坏。

换质量好的电容器。

网友F:
楼上正解  鉴定完毕

网友G:
电容耐压值不够,质量问题

网友H:
   爆炸是极间击穿。可能是电容器脏污、绝缘不好、运行温度太高引起,先是热击穿,最后发展成电击穿。

楼主:
   这个电容好坏中何区分呀 ?

我们一般是去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I:
感觉是质量不好。耐压和容量如果不合适的话厂家早就换新规格了了。

网友J:
电容质量差 买苏一牌的

网友K(2013-11-16):
你们的冷冻干燥机是不是频繁启动的?你这情况我估计是冷冻干燥机频繁启动,导致系统供电电压波动过大,另外你电机突然断开或者闭合都容易在电圈中产生涌动电流电压有些小高,容易造成电容爆裂。解决方法,使用耐压值稍高一些的,额定电压*2.5的耐压值,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K:
嘿嘿,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单相电机包括:单相分相式电动机和单相罩极式电动机,你们的小风机是单相分相式中的单向电容运转电动机,如果你们不想更换电容,完全可以用手拨动一下哦,哈哈 省钱--------但是从我个人观点来说,我不建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嘿嘿,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单相电机包括:单相分相式电动机...

   你说得很对,开始是去 拨一上起动,可是有点 麻烦 呀

网友L(2014-01-02):
更换品质好的电容。

如果还是不行需要计算电参数,看看是否选型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启停频繁了,散热不够,只能爆炸了

网友N:
1.启动频繁

2.容量不够大

3.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