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定时程序

楼主(2013-10-13):
用S7-300做一个定时程序。目的是为设备润滑定时加油。每5天加一次,一次加10分钟.PLC只要有一个Q点输出就行。能用OB35做吗,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S7-200么,经济实惠。两个定时器一个线圈,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么,经济实惠。两个定时器一个线圈,搞定

要说明一下,是在设备上增加这个程序。PLC是S7-300的

网友B:
 300 程序做这个很好的,我们设备上就有很有类似的保养时间统计

     L     DB300.DBD    0

     L     1

     +D

     T     DB300.DBD    0

     L     DB300.DBD    4

     L     1

     +D

     T     DB300.DBD    4

     L     DB300.DBD    8

     L     1

     +D

     T     DB300.DBD    8

     L     DB300.DBD   12

     L     1

     +D

     T     DB300.DBD   12

     L     DB300.DBD   16

     L     1

     +D

     T     DB300.DBD   16

     L     DB300.DBD   20

     L     1

     +D

     T     DB300.DBD   20

     L     DB300.DBD   24

     L     1

     +D

     T     DB300.DBD   24

     L     DB300.DBD   28

     L     1

     +D

     T     DB300.DBD   28

     L     DB300.DBD   32

     L     1

     +D

     T     DB300.DBD   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 程序做这个很好的,我们设备上就有很有类似的保...

你的程序我看不懂啊,有没有梯形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