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 报故障

楼主(2013-10-13):
GE 90-30 CPU363 无备用电池,问题1 若不加电池程序是否不能修改,我曾在修改后断电程序又复原,修改不起作用;  问题2 我把CPU上的钥匙转到OFF的位置然后下载程序到PLC,只执行输出一个线圈,马上故障停止‘Application stack overflow’,清除该故障后能运行但马上又停止,如何解决?我改了CPU固件了吗?在无备用电池的情况下如何更改程序?

网友A:
你如果选择闪存应该就能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