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的M区的使用

楼主(2013-10-13):
硬件:所有

软件:PowerPro4.3.1 B软件及以下版本

方法:首先要掌握Lk的寄存器结构:

说明:长数据类型到短数据类型转换时脚码表示短数据格式的第一个寄存器

举例:MB177按照公式转换后就属于MD44、MW88(44=177/4,88=177/2)

     MD177按照公式转换后可以分解为MB708、MB709、MB710、MB711

其次,编程的时候可以使用powerpro软件的“工程\检查\重叠内存区”功能来检查工程中M寄存器的引用是否有问题。M区不论是字节、字还是双字寻址索引号都可以连续,不要求必须是偶数,譬如MD200(MB400、401、402、403)和MD201(MB404、405、406、407)的内存区并不重叠。

关于位寻址:所有位寻址都是以%MWX中的“X”为基准的,譬如寻%MB100的第1位需要写“%MW50.1”;寻%MD100的第3位需要寻“%MW200.3”.

关于地址重复:检测地址重复的标准是把所有数据长度格式都转换成字节,如果对应字节重复,那实际上地址就重复,这时需要重新规划地址。建议做工程之前就规划好各种长度地址的存储区域,避免地址重叠。

网友A(2013-12-31):
申请为楼主加精吧,用LM时间稍长后再用LK地址就会搞混。非常有帮助。

网友B(2014-02-14):
确实不错!这种寻址方式很多人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