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的原理?

楼主(2013-10-13):
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的原理?

和电磁炮、磁悬浮列车都是利用直线电机加速原理吧,就是洛仑兹力的原理吗?

网友A:
没有超级电容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超级电容不行

对美帝来说,这都不是大事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太清

时空 你准备私造航空,还带有导弹的???

网友D:
原理都有,设备也能造出来,但就是这个弹射器的弹力能否带动装满武器的重型战斗机是一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功率大小的问题,并不是设备越大功率越大,而且使用寿命也是个制约。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水平和精密机械的制造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都有,设备也能造出来,但就是这个弹射器的弹力能否带...

有点行家的说法哦

网友E:
大功率的直线电机,几秒钟把几十吨重的飞机加速到起飞速度。不是一般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