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3-10-13):
各位老师有谁知道,便宜一点国外的非接触式角度位移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

老师说几个牌子的 价格1000以内的 最好带上型号

网友B:
检测角度多大?

倾角仪,或者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C:
深圳华儒科技,德国INNOSENT公司的雷达传感器,非接触式测角度,还可以测速,测距。  请联系张工: 15018522546

网友D(2013-11-21):
Magneto-Resistor Serial

              Magnetic Contactless Angle Sensor

               无接触角度传感器

特点:

1.       无接触磁阻效应技术, 360°范围角度检测;

2.       45°、90°、180°、360°等角度检测,可根据客户要求设定检测角度;

3.       10Bit或12Bit分辨率;

4.       输出:A 标准模拟线性电压信号:0.5 — 4.5V,  0 —5.0V,  0 — 10V;

         C标准模拟线性电流信号二线制/三线制: 0mA----- 20mA/4mA----- 20mA

         I 同步串行数字输出  SSI

5.       无接触,可靠性高,寿命长,适应油污粉尘等恶劣环境工作;

6.       宽工作电源6---35V,宽工作温度-40℃ --- +85℃/ -40℃ --- +125℃/-50℃ --- +150℃ ;

7.       具电源反极性保护,具过载和短路保护;

8.       采用轴承结构,起动力矩极小.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6.0V  --  +35.0V

检测角度      90°、180°、360°等角度检测,可根据客户要求设定检测角度范围

输出信号   A 模拟线性电压   0 --- 5.0V, 0.5--- 4.5V,0—10V

C模拟线性电流   二线制/三线制: 0mA----- 20mA/4mA----- 20mA   RL=0—500欧姆

I同步串行   SSI

分辨率   0.1%/FS   .  0.03%/FS

采样速率       10KHz,   2KHz

最大转速      600rpm

工作温度   -40℃ --- +85℃/ -40℃ --- +125℃

型号说明:   MTAXXG* - ***K

MT   A   XX   G   ***   K

敏通   磁敏角度传感器   外形尺寸23,=23mm45=45mm   标准工控信号A.0 —5.0V,  0 — 10V;B.三线制: 0mA----- 20mA/4mA----- 20mAC.二线制: 4mA----- 20mA   角度检测范围   6---+35V

外形尺寸:

引出线说明:AWG26三芯屏蔽电缆线: 红色--- Vcc;

绿色---GND ; 黄色 --- 信号输出

注意:引出线不能接错.

安装说明:1. 根据检测要求选定无接触角度传感器;

2. 根据角度传感器参考零位,用M3圆头螺钉可靠固定;

*. 其中一带线槽M3螺钉固定孔为检测角度参考零位.

  3. 正确联接电线即可输出所需角度信号..

应用:

  磁敏无触点角度传感器,又称无接触电位器.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纺织机械、造纸印刷机械、石化设备、国防工业等自动控制设备的水平和旋转角度的测量,也适用于拉丝机等作张力传感器.

1.       旋转角度位置、方向的检测;

2.       阀门角度检测控制系统;

3.       拉丝机,纺织机械,造纸机械张力控制;

4.       伺服电机检测控制系统

5.       控制面板旋钮无接触电位器,代替普通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