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128点的多少钱啊?

楼主(2013-10-13):
最近想买一台,了解一下行情

自由的风筝:

网友:
    三菱Q系列的是模块式的PLC,基本的组成是基板,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高速计数器模块,定位模块,运动控制模块,等等,你光说128点,有点模糊,不知道你是需要输入128点,还是输出128点,还是输入输出总计128点,输入输出有什么要求啊!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还是晶闸管,不同输入输出模式价格也不一样的!Q系列的PLC看你使用场合,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A:
楼主的要求太不明确了

网友B:
5000.0000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