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红旗九导弹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我们的红旗九相比于欧洲的紫苑系统哪个更好?各自的参数都是什么

网友A:
你想被喝茶,还是修水表???

网友B:
估计这个问题到军事论坛问,很多人都会回复你的,这里估计很少有人知道的,即使知道,也不会说的,军事机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问题到军事论坛问,很多人都会回复你的,这里估计...

 军事论坛也不会告诉你,各自的参数,顶多说一下性能和精度,这是一个产品销售时的对外指标,至于里面的参数,嘻嘻。。。。那是对手想法设法要知道的,就如同我们的仪表设备内部的参数、布局都是竞争对手向要得到的。于是乎,现在的仪表说明书那是相当的简洁,只告诉你怎么设定和使用,其余的就是原理都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