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电阻按阻值来分可分为哪几种啊

楼主(2013-10-14):
铝壳电阻按阻值来分可分为哪几种啊,就是各有多少欧姆的铝壳电阻,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选择哪一个精度系列的,铝壳电阻有±10%的,也有±5%、±2%、±1%和±0.5%精度的。这个可以查电阻的标称值得到。

±10%精度的铝壳电阻共有12个数值,分别是:100、120、150、180、220、270、330、390、470、560、680和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