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我的合伙人-工程师的老朋友

楼主(2013-10-14):
有奖活动:我的合伙人-工程师的老朋友

时间:10月14-11月3日

活动简介:寻找工程师身边用的最久的工具,您手中的工具陪伴您多少年了?3年、5年、8年-----,写出他的名字、用途、使用的年限。

评选细则:抽奖形式

名额:5名

奖项:福禄克纪念水杯一个。

网友A:
名字:PM11数字万用表

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导通状态等,携带方便,电工诸事离不开的工具

使用年限:8年

品牌:日本三和sanwa

目前已经用了四年、、、、

网友B:
首席支持一下

MF47万用表  2002年自己组装  至今仍在用

电烙铁    2002年   焊接万用表时购置   现在仍在用

网友C:
老朋友可多了:

万用表

电笔

改锥

扳手

电烙铁

...

使用年限:海枯石烂;我不退休,他们退不了,我退了,他们还得继续战斗..

网友D:
新手上路,刚注册的工控网。

要说陪伴我的老朋友太多啦:万用表 胜利牌主要工作中测量调试用,已经伴我十个年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席支持一下  MF47万用表  2002年自己组装 ...

网友F:
支持;积极参加。

网友G:
好活动,支持,有图有真相!!

网友H:
参加工作多年,个人工具不少,现挑几件常用的上图:

一.工具名称:30W电烙铁;用途:焊接仪器仪表元器件;使用年限:20年

二.工具名称:11组件钟表起子;用途:调试、修理仪器仪表;使用年限:20年

三.工具名称:MF30型指针万用表;用途:现场查二次回路故障;使用年限:20年

四.工具名称:DT-266型钳形万用表;用途:现场查二次回路故障;使用年限:16年

五.工具名称:组合式套筒扳手;用途:现场带电拆除或复位仪表接线;使用年限:15年

六.工具名称:组合式螺丝刀;用途:现场带电拆除或复位仪表接线、仪表布线或接线;使用年限:12年

七.工具名称:FLUKE117C万用表;用途:现场查二次回路故障;使用年限:8年

网友I:
东西很多,就这只万用表最老,保存完好

我的第一款数字万用表

屏幕可以立起来方便查看

后面的保护套不错,防摔!可以把表笔房子两侧,还有一个支架,方便读数

表笔早就不能用了,原表的表笔线不是很长,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长时间使用表笔损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的整体发黄发黑

后面的支架

在早期这样的产品算不错的

网友J:
名字:F19数字万用表

用途:平时做维护的工具

使用年限:14年

品牌:福禄克

网友K:
我在工厂上班,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刀、万用表、老虎钳都是我的伙伴,短短五个月时间,他们都立了很大功劳

自由的风筝:

网友:
  支持!有时间上图!

网友L:
笔记本电脑、螺丝刀、万用表、U盘、串口转USB数据线

网友M:
占楼继续支持

最好大家都配图,给工控新人一个工具储备选择参考。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支持;积极参加。

网友O:
楼上的没图没真相,必须上图:

网友O:
3年了

名字:电工包

用途:上班时间背工具用。

使用的年限:long long ago!!!

网友P:
名字:中国南京指针万用表MF47

用途:检测测量工具

使用的年限:从进厂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

一直跟随者自己身边,现在一块福禄克

F177数字万用表和这款古董万用表一直在使用着。

网友Q:
VICIOR7001指针表一块。  他让我知道如何判断三极管,单双向晶闸管的引脚和好坏。现在还在用。

现买一块中国仪通VC3266A+钳形表。

网友R:
名称:万用表17B

用途:检测测量工具

使用的年限:2005年至今

网友S:
使用年限:3年。

2010年买的力特公司产品。

左边红色的USB-232转换器,出差在外使用本本全靠它模拟串口功能。

右边白色的RS232/RS485转换器,网络RS485通讯测试时功不可没。

两者配合珠联璧合,工作确实离不开。

网友T:
ou  ye  yao  zhan  ge  lou  le  !!

网友U:
引用 网友H:
参加工作多年,个人工具不少,现挑几件常用的上图:一.工...

太全了,

网友U:
喷灯、液压钳、锯弓、壁纸刀,我做过电缆头。

网友T:
     一块南京产的MF47万用大概是使用了15年了,现在在朋友的公司的文件柜里面存放,他们那里的设备有故障了,就去看看去,搞定了之后再放在那个文件柜里面。

     还有一个朋友送的尖锥钳子,大概要20多年了。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呢,现在孩子都19了。

网友V:
这是一个万用表,MF500 B型的,从我上班的第3个月,就陪伴我直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不过现在用的少啦。

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导通状态等。

网友W:
平时使用的工具以及仪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一般还是比较经久耐用的,十年八年不在话下,年限是比较长的,但有的利用率不见得高。

网友X:
名字:MF14型指针式万用表

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导通状态等

使用年限:10年,仍可以使用

网友Y:
这东西时间最长了,都伴随我10多年了

名字:锡焊枪

用途:锡焊,电路板上焊接元件用

使用的年限:10年以上

网友Z:
名字:绝缘电阻测量仪

用途:用于测量电器、电信等设备的绝缘电阻

使用年限:6年

网友AA:
胜利的万用表

使用有5年左右时间;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网友AB:
名字:钳型电流表

用途:测量电流

使用年限:十来年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新手上路,刚注册的工控网。要说陪伴我的老朋友太多啦:万...

网友AD:
这也用的 太久点了吧,精度不会受到影响么?

网友E:
名字:CD800a万用表

用途:检修电路,电器

使用年限:6年了

网友AE:
名字:尖嘴钳一把

用途:剪线,剥线都可以

使用的年限:7年

以前的师傅留给我的,很方便好用

网友AF:
名字:MF47万用表

用途:检查电路,测量电压电流。。。。。。

使用的年限:5年

是个指针式的,到现在还好用呢

网友AG:
太多了,用过的工具相当多。

网友B:
欢迎继续支持此活动!

网友AH:
看款式就知道线的使用时间很长了!呵呵,Z-tek(力特 USB2.0转232线),07年购于苏州友通数码港,朋友去配电脑一起买的,花了60大洋,现在6年多了,相当给力。

网友AI:
名字:VC9807A+万用表

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导通状态等

使用年限:6年,仍在服役!

网友AJ:
名字:万用表(什么型号的看不清了)

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等

使用的年限:3年

网友E:
名字:万用表(CD800A)用途: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等使用的年限: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