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上的空调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13-10-14):
  公司进口设备上的空调原来都是威图德国产的,现在有 几 台 空调都出现问题,不能制冷, 想维修一下,可是 威图维修费用听说是很高的,是吗???

  还有准备替换 国产的 电柜 空调,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吗?

  这个电柜空调有什么特别吗,与家用空调有很大区别不 ?

网友A:
我们公司电柜空调也是老坏,外修费用很贵。

网友B:
国产的 ,昆拓品牌,可以试试阿 ,我们用的从来没坏过。

网友C:
一)     主要功用以及使用对象

     都是空调,顾名思义,是空气调节机器,都是为了升温加热或者降温制冷。

     在现代工业环境中。各种类型的电气控制柜随处可见,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电气控制系统的复杂程度日益增高,系统本身向着高度集成化、高度自动化、控制高精度方向发展,而且为了适应高密度的生产计划的需求,系统本身的稳定性要求也在日益提高。

     系统的稳定性不完全取决与系统本身的架构,元器件(硬件)和软件本身,同时取决于系统所处的运行环境,所以工业电气柜空调的使用对象是电气柜内电子元器件,维护其运行稳定性能。

     而家用空调是人或者某些对温度有要求类似人居的场合,比如实验室等,目的是为了使人有个舒适的环境温度。

     二)     使用环境

     工业电气柜空调主要用在工业环境下,其使用环境远比家用空调要恶劣的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环境影响因素:

     1、   粉尘类。如钢铁厂内的金属粉尘,产煤区域的煤粉尘,纺织类工作区间的各种纤维等等。

     2、   雾类(气体类)。有毒、有腐蚀性气体,加工中心区域的油雾,汽车厂喷漆车间的喷雾等等。

     3、   潮湿。如各种涉水作业的区域,雨天,以及江南地区的梅雨季节等等。

     4、   温度。各种高温区域以及各种元器件的发热量。

     5、   干扰。如电磁干扰等。

     以上这些环境因素影响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时候又是相互影响的。例如:现场最常见的第1、2类影响的解决,主要依靠提升元器件和柜体的IP等级来实现,或者说增加柜体的密封性,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就是严重影响了柜内空气的流动,直接影响了散热,但如果使用加装风扇的手段来解决散热问题,那么又会对第1、2类的影响的解决带来不利因素。所以,选择一种能有效统筹解决以上5类问题的方案对于系统运行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

     而家用空调的使用环境,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不做赘述。

     三)工作原理(主要指制冷原理)

     就目前空调技术的发展阶段来说,被市场或者客户检验过有效可行的制冷原理,还是使用传统制冷剂R22或者R134a,通过空调四大部件(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控制阀),充分利用了物质的性能来实现制冷。有很多企业鼓吹自己的制冷技术为CO2制冷(如广州雷Z克),其实际还是普通制冷方式,并且其产品质量极其差,属于故意欺诈消费者。

     我们知道,由于制冷的热力学特征,制冷过程一定会是一个除湿过程,所以冷凝水的产生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冷凝水。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引排水管。现在,市场上有些空调(如广州雷Z克)号称是无水的,一般采用以下方式来处理冷凝水:

     a、   加电加热来蒸发水

     b、   采用排气管和冷凝器的热量来蒸发

     第一种方式可以使冷凝水完全蒸发,但增加了许多功耗,而且一但电加热失效,而此时系统本身又不安排排水管路,则水会向柜内渗入,对电器元件的危害性较大。

     第二种方式只能是称之为特定工况下的无水空调。因为由于空气条件的千变万化,如空气中的含湿量小,而南方的含湿量大,江南地区的黄梅雨季,则空气湿度更大。所以,此时空调本身产生的冷凝水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本无法确保仅靠排气温度和冷凝温度、进行完全的蒸发。

     无水空调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实际工况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水空调。

     四)结构差异

     目前,我们的家用空调,无论是卧室的挂式或者客厅的立式空调,都是分体式,蒸发器与冷凝器放在室外与室内。而工业电气柜空调由于受使用限制,不可能如此制造,一般是将空调柜体分成两部分,分别主要容纳冷凝器与蒸发器,类似我们的家用冰箱的制冷部分,结构非常紧凑,所以对制造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工业电气柜空调安装上要考虑电气柜系统整体的IP等级要求,其安装使用将不改变原有电柜的密封性(IP等级)。目前来说,一般厂商都在柜体与空调接口的安装面上使用PE板或橡胶条,通过安装螺栓给予的预紧力使PE板或橡胶条压缩变形以达到密封的要求,对于空调本身的蒸发器和冷凝器来说,一般采用隔板的形式加以区分。这样的话,对于粉尘、油雾等的影响可以有效解决,而且也不影响金属柜体抗外界的电磁干扰的功能。

     由于空调本身工作原理决定了制冷过程会伴随有一个除湿过程。这样,对于柜内的绝对温度和相对温度的控制是会有效的。

     五)价格差异与稳定性要求

     由于上述原因,电气柜空调价格普遍要比家用空调价格高。很多做家用空调的业内人士总是将相同制冷功率的电气柜空调与家用空调价格做比较,我们通过两者的使用场合、对产品稳定性、以及其结构要求紧凑等方面分析,其价格比一般家用空调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由于不同的用途,对电气柜空调使用稳定性要求普遍要高于家用空调,由于电气柜内温度过高引起的元器件过热保护动作,进而导致生产线停止运行,其对客户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目前电气柜空调除了进口品牌外,国产品牌远没有家用空调厂家技术成熟,象上文提到的广州雷Z克,假冒外资名义炒做高价,产品质量不过关,给很多客户带来了巨大影响。

     针对电气柜空调市场上鱼目混杂的现象,奉劝广大客户一定要仔细甄别,选择那些质量稳定,价格合理,市场口碑好空调产品,切忌单纯追求价格低廉,也要避免被那些虚假企业所蒙骗。

     六)如何计算电气柜空调需要制冷量

     空调的制冷量Q冷的确定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a、     电器元件的发热量Q热

     b、     冷损失Q损

     一般来说电器元件的发热量可以从一些手册中查得,我们也有一些简单的估算法,如果电源为220V/50Hz的则将电器总功率×3%来估算,如果电源为380V/50Hz则将电器总功率×2%来估算。

     冷损失主要是由于柜体本身的保温特性决定的,当控制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冷损失就产生了。

     Q损=K•S•Δt

     K—一般情况下为自然对流      K<10w/m2•k

     Δt—柜内实际温度与环境温度差值

     S—柜体表面积

     从以上公式也可以看出下出风所产生的Q损会比上出风大,因为柜子底部实际温度会较低,温差也就大了。

     Q冷=Q热+Q损

     实际选型时按120%的幅度给以保险系数进行选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电柜空调也是老坏,外修费用很贵。

 是不是现场环境太差了,

网友E:
之前我是做数控机床的有时候根据客户选项会添加德国威图的电柜空调,国产我给你看看,同飞空调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不过那个开孔尺寸跟德国威图的不太一样,要是换的话你可能要考虑换电柜门,可以交流下270971883

网友E:
对了还有一个叫大金空调的,mazake的床子

网友F:
国产空调1000-2000余元,沈阳有几家生产。上网查多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     主要功用以及使用对象      都是空...

每次一说起什么,总有书呆子粘贴一堆东西。一说热电偶,有人粘贴一堆,一说pid有人粘贴一堆,一说空调,又有人粘贴一堆。呵呵,这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可以粘贴了。。

    也有人喜欢这样,本来挺简单的东西,为了掩盖他知识贫乏,加一堆没用的,洋洋洒洒写上一大篇。

    。就像困难时期安徽人做饭,本来米少,做不了干饭,加些菜叶子,多加水,熬一大锅,黏黏糊糊看着挺多,实际上没多少营养,----“米不够,水来凑”。。呵呵呵。

    这种事情,不但出现在吃饭界,学术界也普遍。。。呵呵呵。

网友G:
制冷还有什么,买一个合适的换上,不要加湿功能。。制冷量越大越好。这东西还用考虑么?

网友H:
用国产的吧,一个威图的能买三四个国产的,注意空调的制冷量要一样(标牌上有),还有空调的电压(威图的可能是3~380的,国产基本是1P220V),你可能的改,再就是安装尺寸,用曲线锯在门上重新开孔,海力特,康赛这两个牌子都还不错。

网友I:
是不是要注意排水的问题

网友J:
一定要注意排水啊。。。。。。

网友K:
买威图的钱足够用活动板房把电柜圈起来装家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制冷还有什么,买一个合适的换上,不要加湿功能。。制冷量...

  不用考虑 一般空调吹出的冷气上湿度太大吗 ?

网友L:
其实就是一台窗式空调。

网友M(2013-12-30):
宝鸡有家公司做的不错,在之前的单位一直用的,忘记公司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一)     主要功用以及使用对象      都是空...

网友O(2014-02-10):
装个新的铝材牵引机电柜的空调,但没维修个

网友P:
国内比较出名的是雷子克的

网友P:
国内比较出名的是雷子克的,你可以联系下问问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国内比较出名的是雷子克的,你可以联系下问问

这个牌子的我们这里电柜也换过,还不错,搞不懂国内的几大空调厂家怎么不生产电柜空调

网友R(2014-03-14):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国内比较出名的是雷...

我们就是生产电气柜空调的哦。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电柜空调也是老坏,外修费用很贵。

可以选择国内的品牌,我们是德斯宝的,可以看看,网站是www.dsbgzj.com

网友S(2014-10-13):
envicool专业价值信赖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国内比较出名的是雷子克的

英维克不错

网友T(2019-01-25):
全球几个比较好的电柜空调:威图,百能堡,霍夫曼,阿比斯特等等,国内有厂的是前三个。你说威图空调容易坏,估计你买的是最便宜的Compact空调。建议你要买威图的话,就买威图Blue e和Blue e+,这两款空调的质量绝对甩上边回复里的那几个品牌几十条街,我在客户现场见过有很多用了十几年的,不过价格也很美丽。我卖电柜空调8年多了,德国威图干过,德国百能堡干过,对市面上的产品比较熟悉,你可以搜索武汉炜朗德自动化有限公司,专门做电柜空调。

网友U:
微信公众号是“工控天下”,全部是电气温控产品的原创文章。

网友U(2019-04-09):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是做数控机床的有时候根据客户选项会添加德国威图的...

如果有电柜空调需要咨询的,请直接致电139-7169-7828,本人在德国威图、德国百能堡公司等温控公司工作过,从做技术到销售有8年多时间了,相信可以给你好的解答,因为绝大多数用户不知道如何区分品牌的好坏。或者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www.weelong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