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Monitor安装报错

楼主(2013-10-14):
请大侠帮忙,安装DriveMonitor报错,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谢谢大侠

网友A:
软件问题或者操作系统问题,重装操作系统再安装一般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或者操作系统问题,重装操作系统再安装一般即可。

网友C:
安装时应该将软件放在根目录下,文件名不能有中文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