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 PLC程序中硬线地址丢失的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14):
故障描述:本人在一次压缩机(RY)控制子逻辑修改结束后对全程序进行了编译检查错误,结果发现20台空冷器(【程序中代码】KL)和24台风机(FJ)的功能块中故障(XUS/GZ)信号硬线地址(类似R6:S:7I.Data6格式)全部丢失并显示“1.0.0”,此外,空冷和风机的两个程序的每句前都有个"e"符号(见下图)。

该情况在修改压缩机控制程序前并未发生或者未观察到,因为该情况并未影响到其他功能的正常实现。

曾经我通过把1.0.0改成1.0后“e”符号消失且使程序检查不到错误(见下图),当时这样做是因为我以为XUS或GZ信号没有硬线地址。

正常情况下该是这样的(见下图):

我首先可以确认的是不可能认为删除GZ或XUS信号的硬线地址,因为维护人员基本没这样操作的闲心和勇气。所有在此我想求助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或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硬线地址丢失的情况,你们是否有类似经历,非常感谢!!!

楼主:
最后一段是“不可能人为”,“所以”在此我想。输入错误请谅解。

最后我想否认是修改压缩机子程序的时候出现的该故障,因为两个程序根本没关系。下面是压缩机功能块和风机空冷的截屏,标红框以示区分。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网友A:
PLC组态时的地址一定要和物理地址对应。更改模块要将地址按新模块编辑。在更换不同型号的模块时。否则会造成编辑错误,程序无法找到物理地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