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大大~~

楼主(2013-10-14):
本人现在在杭州某机械上做电气工程师,对于PLC 和 伺服控制器略有了解,会使用安川和发那科机器人!然后对10KV 35KV 开关柜也很了解(曾经在开关柜厂做车间主任)!ABB 斯奈德 安川变频也知道一点!!0.4KV的控制也会弄一些!!明年想去上海找份活!大概能有几个薪水!比较中意各大机器人厂!

补充一点,常年在外调试,比较适应出差!!今年调试成功的线已经有4条了!

网友A:
第二张图品中,两台机械臂含夹具造价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品中,两台机械臂含夹具造价多少?

   密密的像梨地的工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品中,两台机械...

哈哈哈哈~~还有比这个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品中,两台机械臂含夹具造价多少?

夹具造价在十万内,这套应该6万左右,还有比这个大一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第二张图品中,两台机械臂含...

含机械臂的价格大约在那个数值?这种结构故障率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机器人差不多60万左右,夹具10万不到!!然后么故障率。。。怎么说呢,还凑活着用,不能太快,有很多细节还是需要该井的~我调这样的夹具都调的想吐了~!!!!你准备拿他干么?

网友C:
这夹具怎么看像电动的?什么原理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做过龙门架式的那种,占地庞大,对厂房高度也有要求,想了解下机械臂这种的造价。看来龙门架方案还是要便宜很多的,并且维修成本也相对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夹具怎么看像电动的?什么原理很想了解一下!

是用气缸和绑带控制夹具的收张的!!!是用来夹砖坯的~~一次性的话夹108块,连夹具本身及砖坯一共7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机械臂的话灵活,龙门架的那种我们厂也有生产。。。。太尼玛的笨了~而且精确度不高,都是靠感应开关限位!最近又开始简单的复制机械臂,三台5.5KW的伺服电机控制机械臂在直角坐标系内的直线运动!用的232通讯,然后PLC是西门子 或者欧姆龙!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陶瓷的夹具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陶瓷的夹具该怎么做。。。谢谢

怎么样的工艺,我也不太清楚你的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没用伺服,也没有用那种感应开关,就是编码器+PLC+变频器(矢量控制)+带刹车的电机(闭环周期5ms),直角坐标系,精度还不错,目前来看2mm完全没问题哟,实际精度1mm,编码器分辨率0.04mm。

伺服成本好高哟。

不知道兄弟考虑过那种高速直角坐标系方案没有。架子不用搞的那么多,一次抓砖搞少点,一条生产线搞2台或多台,依靠速度和数量来弥补。成本会低很多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对的!这个想法很好,通过编码器来感知皮带运行的距离!!然后变频器失恋控制,带制动刹车的电机!!不错不错,可以省很多!

兄弟在那高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还有,我们这需要码放14层,将近2m的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自己没那个能力搞,帮别人设计,出卖图纸!客户也想让我们搞机械臂,但我们觉得难度较大,你到是提醒了我,就搞专用系统就行了,没必要去搞个通用的操作系统,难度就低很多了。我这边一般运行13层,14层也可以。

我发现这个行业利润非常可观,但投资比较大,至少100W起步,500W才能有个样子,这么大的投资承受不了。所以想到了能不能搞个低成本方案,10W以内,一条线2套的话,也不过20W,这样能低价抢夺市场,也能减少投资。

想法而已,没找到好的切入点。

网友E:
造砖厂的设备,灰尘泥水太多,不想玩

这个适合专用机械手,性价比高,故障少,维修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造砖厂的设备,灰尘泥水太多,不想玩这个适合专用机械手,...

 你的经验丰富,感谢提醒。

网友D:
怎么都想进机器人厂家啊。。。据说安徽芜湖那边的国产埃夫特招人,你可以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想进机器人厂家啊。。。据说安徽芜湖那边的国产埃夫...

国内私企待遇太差了!!然后基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无条件加班!!经常被顾客骂!!还没地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您也是做这行的???能和您私下交流一下嘛~!?

网友F(2013-12-05):
bu ming jue li...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想进机器人厂家啊。。。据说安徽芜湖那边的国产埃夫...

埃福特,国产的实在不行,速度慢就算了,还喜欢干一半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