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程序丢失,再重新下载

楼主(2013-10-14):
请问,S7-400里面的程序掉电丢失了,再重新下载的时候需要把硬件组态和程序都下还是只需要下载程序即可?

楼主:
有经验的大大们,来指导一下。

楼主:
怎么都没人咧,我的意思没表达清楚?

网友A:
把整个程序都下载进去,因为你不知道丢失了哪些。

网友B:
程序丢失真的很难,所以你怎么判断程序丢失的呢?

另外硬件配置如果正常的话,你没有程序CPU是否又正常运行了呢?如果能正常运行,可以基本判断硬件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丢失真的很难,所以你怎么判断程序丢失的呢?另外硬件...

 里面的电池没电了,然后换UPS的时候断了下市电,之前程序也没下到MMC卡里面,换完UPS后cpu不能打到run状态,所以应该是程序没了。我把程序下下去之后就好了,没有下载硬件配置,不晓得有没问题。想问下

网友C:
你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应该是一起把硬件配置下载进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