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的疑惑

楼主(2013-10-14):
10k到380c ac的变压器中二次侧中性点n线出来后接一个电阻,一个整流器再接地是为何

网友A:
消弧线圈接地

网友B:
一般来说380V的是大电流接地系统,其中性点要直接接地运行。楼主所说的我也还没有见过,请问楼主这个变压器所接的主要是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