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PM控制步进

楼主(2013-10-14):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台达的10PM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我需要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因为步进电机和10PM都是现成的,所以换型号的就不行了,只是一个临时测试,正式会用SA2系列。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各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0pm的編程軟件和SA2的編程軟件是不一樣的,PM控制步進電機可以用G碼或功能塊,PM前4軸是差分輸出,后2軸是集電極輸出,其他需要多看看手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m的編程軟件和SA2的編程軟件是不一樣的,PM控...

谢谢,我们用那款步进驱动器不能接收差动输入,只是临时测试,用B\C轴做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