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plc设计

楼主(2013-10-14):
各位dx,在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先设计人机界面还是编写plc程序呀?谢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不管是人机还是PLC,都要先做好IO表,确定控制要求

楼主:
io口和流程图肯定是先做。先做界面,后做plc是不是好点?

网友B:
先做屏画面,然后一起组态和编程

网友C:
我是先做屏,再根据屏的功能要求来写程序,写着程序再改屏,这么来回折腾几次就大概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屏画面,然后一起组态和编程

 先按大师们的思路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