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10-14):
本来是在运行的状态,结果突然不动了,再点运行按钮就出现这个对话框,并且cpu上的指示灯还不正常显示。只能调节cpu上的拨码开关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存储有问题;

检查硬件设置的CPU配置部分;

楼主:
cpu配置没有动啊

网友B: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duidi

楼主:
plc是跟力控一起运行时,在力控上控制时会出现这种情况,plc单独运行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