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五

楼主(2013-10-14):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五

      ( 有关电路知识的问答与计算的求助帖的解答汇总之二)

   本文5例都是网上有关电路知识与电路计算的求助帖,现整理汇总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出,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如何用仪器检测转轮卡死

我现在有个螺旋槽,由电机通过皮带转动,现在的情况是,螺旋槽因为物料堵而卡死,但是电机依然转动,如何做好监控?让主控的人知道螺旋槽不转了。

    回复:1、在螺旋槽转动轴上按转移圆盘,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使其每转动一周碰一下限位开关K,K开关触点连接二个时间定时器T1、T2,其T1为断电延时定时器,T2为通电延时定时器,J0为继电器,见下图:

   动作分析:2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大于螺旋槽转动轴最慢转动一周的时间

    1、正常情况下,开关不断的碰创,使T1长时间通电,而T2始终处于断电状态,T1触点闭合使J0得电吸和,故报警器处于断电而不报警。

     2、螺旋槽转动轴卡住不动,如K 处于断开状态,T1失电延时一段时间,T1断开,使J0失电断开,J0的常闭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如K 处于接通状态,延时一段时间,T2动作,T2的常开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

   二、求助帖:怎样测电流啊?我这有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还有温度变送器,和EM 231模拟量模块我想问一下怎么接温变到模拟量模块啊,还有那个问变就俩个接线柱既的提供24V电源又的测电流信号,到底怎么弄啊

   回复:  我写过一篇文章,即“对输入、输出模拟量的PLC编程的探讨及编程实例解析”,那里就有楼主所求的问题,现截取一段供你参考:

 通常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传感变送器,对外输出只有 +、- 二根连线,它需要外接24V电源电压才能工作,如将它的+、- 二根连线分别与24V电源的正负极相连,在被测量正常变化范围内,此回路将产生4~20ma电流,见下左图。下右图粉色虚线框内为EM235 模块第一路模拟输入的框图,它有3个输入端,其A+与A-为A/D转换器的+ - 输入端,RA与A-之间并接250Ω标准电阻。A/D转换器是正逻辑电路,它的输入是0~5V电压信号,A-为公共端,与PLC的24V电源的负极相连。

那么24V电源、传感变送器、模块的输入口三者应如何连接才是正确的?正确的连线是这样的:将左图电源负极与传感器输出的负极连线断开,将电源的负极接模块的A-端,将传感器输出负极接RA端,RA端与A+端并接一起,这样由传感器负极输出的4~20ma电流由RA流入250Ω标准电阻产生0~5V 电压并加在A+与A-输入端。

切记:不可从左图的24V正极处断开,去接模块的信号输入端,如这样连接,模块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对第(2)种电压输出的传感変送器,模块的输入应设置为0~5V电压模式,连线时,变送器输出只连A+、A-,RA端空悬即可

   三、求助帖: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型的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入正逻辑的PLC

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型的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入正逻辑的PLC?  通过上拉电阻吗?

  回复:对于正逻辑的PLC(即24V的负极接PLC输入侧的COM)用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型的编码器,只加上拉电阻是不行的,原因为:

    编码器输出为1时(即编码器内的晶体管截止),虽然能提供+24V电源电压给PLC的输入端,但集电极的负载电阻(R1)串在其中,使PLC输入点的电压变小(见下左图):其输入电压 UI0.0 = 24×Rf/(R1+Rf), 即输入给I0.0的脉冲的电压幅度低于24V,不能使PLC内部计数器可靠计数。最好采用下右图电路:用一PNP晶体管G3,其发射极接+24V,集电极接I0.0输入端,基极串接一只10K 电阻接编码器的输出端。这样连接PLC就可正常工作。其原理为:当编码器输出为1(编码器内的晶体管G0 截止)时,G3管基极电位=24V, 使G3管截止无输出(相当输入开关断开),当编码器输出为0(编码器内的晶体管导通)时,R2给G3管提供基极电流。使G3导通,此时的G3(相当输入开关闭合)将+24V电压加给PLC输入端,使UI0.0 = 24V。见下右图Ic: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看《“再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之三》一文,此文中的第6题回答的内容,就是你所要问的问题。

  又问:……麻烦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正逻辑与负逻辑编码器的区别谢谢

 回复:正逻辑一般是指控制线路的公共地接电源的负极,这样输出0为0V电位,输出1为高电位(如+24V),负逻辑是指控制线路的公共地接电源的正极,这样输出0为0V电位,输出1为负电位(如-24V)由NPN型晶体管组成的电路其公共地取电源的负极,故由NPN型晶体管组成的电路为正逻辑电路,而由PNP型晶体管组成的电路其公共地取电源的正极,故由PNP型晶体管组成的电路为负逻辑电路。见下图:

  四、求助帖:报警求助:在一个间歇式旋转的圆盘上,有十二个工位,有振动自动送料工位,点胶工位,压合工位.......取出工位等。问题是:如果现在空工位转到自动送料工时,自动送料有故障没送上料,这时就应报警。这个报警程序的思路是什么?

 我是这样想的:空工位转到自动送料工位条件1加自动送料工位感应2再加一个延时T,如果前面两个条件满足了同时T延时到就不报警。如果前面两个条件任何一个未满足但T延时到就报警。

不知这样思考对不对,请前辈高手指教。谢谢!!!

     回复:“如果现在空工位转到自动送料工时,自动送料有故障没送上料,这时就应报警。”根据你的这句话,我认为可以这样编程:空工位转到自动送料工时,使某内部位信号(如M1.0=1),用M1.0连接一通电延时定时器T1,T1的延时时间要大于送料工位感应信号(如M1.1)出现的时间,这样用T1常开触点的前沿,串联M1.1的常闭触点,去触发报警信号(M1.2)。正常情况下,当T1的常开触点闭合时(即前沿)送料工位感应信号已提前变导通,其常闭点已断开,故不会触发报警信号(M1.2)使之不报警,只有送料有故障没送上料,即M1.1不吸合,其常闭触点接通,TI 动作的前沿才可触发报警信号(M1.2)使之报警。

    五、求助帖:中性线电流请教各位老师问题,

1》三相四线供电,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求中性线电流?

2》自耦单相变压器3KVA,初级接AC220,次级110,【求此变压器的最大电流】

3》星接三相电机,Un=380V,功率因数0.6,f=50Hz,p=3kw,用三角接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到0.9,求电容量及耐压。

   解答 第一题:三相四线供电,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求中性线电流?

解答:

   三相四线供电的中线N对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值都=220V,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相互间的相位差120度。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故三相电流分别为:

Ia=3400÷220=15.45 (A)     (设相位角=0度)

Ib=4500÷220=20.45 (A)     (设相位角=120度)

Ic=5600÷220=25.45 (A)     (设相位角=-120度)见下图:

解答第二题:自耦单相变压器3KVA,初级接AC220,次级110,【求此变压器的最大电流】

   解:如自耦单相变压器为理想状态,其初次级功率相等,则:

   自耦单相变压器初级最大电流I1=3000÷220=13.6 (A)

   自耦单相变压器次级最大电流I2=3000÷110=27.2 (A)

 解答第三题:3》星接三相电机,Un=380V,功率因数0.6,f=50Hz,p=3kw,用三角接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到0.9,求电容量及耐压。

 解:见下图: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顶一个,最头疼的就是看这些数学公式。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贴,谢谢楼主汇总。

网友C:
楼主是求助答侠中好人啊,

鉴定完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贴,谢谢楼主汇总。

网友E:
很好,不错的帖子学习帖子。

网友F:
楼主你学的太好了。理论太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学的太好了。理论太强了。。

网友H:
理论学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I:
弱弱地问一句,你说那个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我想问一下能装个什么上去???

楼主:
回11楼:可以用半圆头螺丝钉固定在圆盘周边,用它碰微动开关的触头使开关动作。

网友J:
线电压应该是380V吧

楼主:
回13楼:线电压是380V:√3×220=380V

网友K:
工控网上内容真丰富,希 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L:
高手啊。我看到公式就头疼了。

网友M(2013-11-13):
引用 网友I:
弱弱地问一句,你说那个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我想问一下...

 像我们平时连接PLC的话,直接用的一个闪断延时的接近开关。搞个PLC延时继电器,就非常简单了,但是看你现场做这个东西这么普通,估计也没办法由PLC

网友N:
我想着一定是本科的高材生们研究的东东 ,实在是有点深奥。

网友O:
经典之作,不收藏很可惜呀。必须收藏!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贴,谢谢楼主汇...

 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很好,不错的帖子学习帖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弱弱地问一句,你说那个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我想问一下...

 拿电焊点一个螺丝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