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的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13-10-14):
自动化设备的故障诊断方法

        自动化是专门从事智能自动控制、数字化、网络化控制器及传感器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公司,其众多的功能模块、完善的嵌入式解决方案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众多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自动化设备的常见故障诊断;
  1.检查所有电源,气源,液压源   电源,包括每台设备的供电电源和车间的动力电,即设备所能涉及的所有电源。
  气源,包括气动装置所需的气压源。
  液压源,包括液压装置需要的液压泵的工作情况。
  在50%的故障诊断问题中,基本上发生错误都是电源,气源和液压源的问题。比如供电出现问题,包括整个车间供电的故障,比如电源功率低,保险烧毁,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等;气泵或液压泵未开启,气动三联件或二联件未开启,液压系统中的泄荷阀或某些压力阀未开启等造成的。这几种最基础的问题,通常是最普遍的问题。
  2.检查传感器位置是否出现偏移
  由于设备维护人员的疏忽,可能某些传感器的位置出现差错,比如没有到位,传感器故障,灵敏度故障等。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传感位置和灵敏度,出现偏差及时调节,传感器如果坏掉,立刻更换。很多时候,如果在保证电源,气源和液压源供应无误的情况下,更多的问题就是传感器的故障。尤其是磁感应式传感器,由于长期使用,很可能内部搭铁相互粘住,无法分开,出现常闭信号,这也是该类型传感器的通病,只能进行更换。此外,由于设备的震动,大部分的传感器在长期使用后,都会出现位置松动的情况,所以在日常维护时要经常检查传感器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固定牢固。
  3.检查继电器,流量控制阀,压力控制阀
  继电器和磁感应式传感器一样,长期使用也会出现搭铁粘连的情况,从而无法保证电气回路的正常,需要更换。在气动或液压系统中,节流阀开口度和压力阀的压力调节弹簧,也会随着设备的震动而出现松动或滑动的情况。这些装置与传感器一样,在设备中都是需要进行日常维护的部件。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对这些装置进行认真的检查。
  4.检查电气,气动和液压回路连接
  如果以上三步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么检查所有回路。查看电路中的导线是否出现断路,尤其是线槽内的导线是否由于拉扯被线槽剐断。检查气管是否有损坏性的折痕。检查液压油管是否堵塞。
  在这一步检查电路时,要使用必备的万用表,调到蜂鸣器档,检查回路的通路情况。如果气管出现严重折痕,立刻更换。液压油管一样要更换。
  5.保证上述无误
  在保证上述步骤无误后,故障才有可能出现在控制器中,但永远不可能是程序问题!首先,不要肯定是控制器毁坏,只要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短路,控制器内部都具有短路保护,一般性的短路不会烧毁控制器。首先,检查是否有高频干扰的设备在控制器附近。如果有,立刻挪走。如果在户外,大强度的闪电也可能造成控制器在一瞬间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先清除掉所有可能的干扰设备,然后重启控制器。
  其次,如果重启无效,检查控制器接线是否有松动,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最后,若接线无误。判断是否是PLC的存储卡出现问题。更换一块新的卡,下载程序,检查是否是先前的内存卡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