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如何快速通电启动?

楼主(2013-10-14):
威纶通如何快速通电启动?

貌似威纶通屏启动相对其他屏速度比较慢吗!

启动画面太慢

网友A:
感觉还行啊;启动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就没见到过快的屏。

网友C:
一般都好像比较慢,如果容许,去掉自定义开机画面能快至少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好像比较慢,如果容许,去掉自定义开机画面能快至少1倍。

谢谢,没有启用自定义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