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通讯错误代码

楼主(2013-10-14):
       我用台达人机与变频器通讯的时候报  “COM3站号1:通讯错误10”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A:
木有说明书,木有屏,连400的电话也木有,打12580问问呗

网友B:
联系电话:0571-8882-0610;台达人机COM3的通讯界面要改成RS485的、控制器要用modbus,或许检查一下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