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03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3-10-14):
ATV303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提供一个5V的电压,如果想用10V的输入就要提供外部10V电源了?

我主要频率用在50到120HZ ,  用5V电压分辨率够吗?用什么样的电位器,能使调整频率跟随性好?

楼主:
我的问题太低级了吗?

网友A:
303自带5V端子的精度正负5%,最大电流10ma

AI1:

分辨率:10 位
精度:25° C (77° F) 时为 ±1%
线性度:± 0.3% ( 全标度)
采样时间: 20 ms ± 1 ms
模拟电压输入 0  至 +5 V  或 0  至 +10 V
最高电压 30 V) 阻抗:30 k Ω
模拟电流输入 x  至 y mA ,阻抗: 250 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