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3-10-14):
二极管的功率问题?

二极管的功率越大正向电阻越小吗?

网友A:
如果等效为电阻,是那样,实际二极管是结压降的变化。不同材料和工艺所制作的二极管结压降不同,锗、硅、磷砷化镓、肖特基...。

网友B:
如果等效电阻,是那样,实际二极管是洁压降的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