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3-10-14):
求助各位大神:在控制水泵的时候,现场操作箱都会有远程与就地之间的切换,请问怎样才能实现远程与就地之间的切换不停泵呢???

网友A:
这个看你编程和硬件设计;

网友B:
远程与就地的切换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远程与就进同时控制, 编程很简单的,只需用这个选择开关的信号控制是让远程控制水泵按钮有效,还是就进控制按钮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与就地的切换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远程与就进同时控制, ...

你好,我是需要远程与就地之间的切换不停泵,因为现场操作箱的转换开关在切换的过程中继电器会瞬间失电而导致停泵的。其实我问过一些老师傅了,他们说:把转换开关换成带过度闭合点的转换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编程和硬件设计;               ...

单单用硬件就可以实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