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VE变频器实现主轴定位

楼主(2013-10-14):
11KW的VFD-VE变频器进行主轴定向功能,在速度控制方式下,使用内部定位功能。变频器在接收到外部的定向启动信号后,主轴会减速停止,并保持一定的扭矩(变频器上有电流显示,用手扭动电机轴,会有一定的扭矩维持电机轴在停止的位置),但停止的位置不是变频器内10-19设定的数值(编码器内部定位位置),相差约150左右,且数值不固定。例如设定10-19=650,则停止在480~530之间。

网友A:
10-22 零速积分增益调节也没有好转吗?

10-05 ------08,这几个参数呢?

不知道你的控制结构。

楼主:
这些参数都试过,结果都一样。定向结束后显示的电流为5.2A左右。(该主轴为高速电主轴)问题是为什么不会运行到10-19设定的数值后才停止而是提前停止了。

楼主:
将11-00设为1(自动调整ASR)后,又将11-11从20调整40,发觉定位结束后的维持扭矩加大了,但是定位停止的位置依然不准确,设定停止位置为850,每次总是停在605附近,偶尔停到635。很想知道为什么无法停到设定值850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