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抱闸信号

楼主(2013-10-14):
你好,我的安川SGDM驱动器,抱闸信号为啥一直有输出啊?参数pn50f=0100,焊线脚号是25,26,25脚接继电器线圈负极,26脚接0v。pn512=0000,然后驱动器一上电,监视Un006观察抱闸有输出,然后给驱动器使能信号,抱闸还是一直输出,这是为啥啊?求大神指教!也就是说,抱闸信号不受使能影响,只要驱动器上电,就一直输出。还有个问题,为啥,我让内部使能一直有效(即先使能,再有抱闸,然后先断抱闸,再关使能,为啥z轴电机回掉一点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我不知道你是否查看UN006的方式正确,方法手册有,

   从右向左数第二位的下方LED亮才是25 26口ON;正常情况下,伺服ON了才有抱闸信号,

   抱闸才会打开,如果上电但是不伺服ON是无抱闸信号的即抱闸是抱死的。

   你说的内部使能是一上电就使能,这样就会有抱闸信号,抱闸打开,

   具体的信号延迟图可以查看用户手册设计维护篇的保持制动器那一章节,也有接线事例图。

   如果有下滑可以通过设定PN506来改善,相关章节也有详细说明。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我不知道...

你好,我发现安川驱动器只有26,27脚有抱闸输出,其他脚,即使参数对了,也是一直输出,这个你们可以试试。还有个问题,如果没有配种的话,即使把pn506,507,508这个几个参数调到最大限度,当使能断开瞬间,抱闸还没来得及关掉,z轴还是会往下掉。没配重,改参数没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能你别的脚信号重复使用了。

   我不清楚你是否调试恰当了,如果实在调试不好可能是抱闸已经损坏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