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员电脑搬迁

楼主(2013-10-14):
我用的是和利时LK207 CPU系统,后面通讯模块采用LK231。我现在计划把操作员电脑与工程师站电脑搬迁至别的地方,中间计划用光纤与PLC通讯,请问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中间用光纤没有问题。两头用两个光电转换器转换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用光纤没有问题。两头用两个光电转换器转换下就行。

 使用光电转换器就可以了?你说的国产007什么意思?使用的是网络接口。

网友A:
你是PLC以太网与工控机通讯,现在只是挪动工控机?如果是这样,用一对光电转换器就行。PLC这端将电口转换成光口,工控机端将光口转换成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