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大全和变频器维修使用大全

楼主(2013-10-14):
三菱PLC编程大全和变频器维修使用大全 ! 同学们,费了好大的心思才弄到. 共享给大家!

网友A:
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

网友B:
来看看,估计是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估计是好东西

网友D:
在哪里呀,没看到里面下载的地方

网友E:
我来看看,应该是好东西

网友F:
法规规划法规和法国和法国恢复

网友G(2013-12-04):
我来回复为了凑个十个字

网友H:
谢了,这些资料好好学习

网友I:
好东西一起分享啊,楼主辛苦可

网友J(2014-01-23):
三菱PLC编程大全和变频器维修使用大全 !

网友K:
十全大补啊,这么牛?????????

网友L:
是個好資料,謝謝板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M(2014-03-02):
没有积分怎么办??????????????

网友N:
奎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网友O(2015-10-12):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有用的知识,可以增长知识

网友P(2016-03-12):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Q:
求指导,新人整在学习三菱plc

网友R(2016-06-04):
呵呵,多谢分享,学习了二二热武器

网友S:
终于找到了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引用 网友T: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U:
看看,先下了再说,谢谢楼主

网友V: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W(2016-07-04):
引用 网友A:
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

网友X:
学习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Y(2016-08-11):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Z:
先回复,看看资料,大家共同学习q

网友AA:
在哪里下啊!!!!!!!!!!!!!!!!!!!!!!!!!!!!

网友AB:
楼主大神,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C:
cs请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及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

网友AD:
工   工工工工工 工工工工工 工  z

网友AE(2017-08-22):
下来学一下,真心感谢楼主

网友AF:
感谢分享。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到达

网友AG:
初学者想学PLC,不知道怎么入手,希望是好东西

网友AH:
希望不要积分不要积分

网友AI:
挺好的吧??????????

网友AJ:
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下!谢谢!

网友AK:
回复看附件

网友AL:
好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哦

网友AM(2017-09-23):
回复一下希望不要积分

网友AN:
什么大全呀。

网友AO:
非常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AP: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Q(2017-10-29):
下载下来看看,非常需要Q系列的

网友AR: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AS:
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

网友AT:
回复也下不了,要多少积分才行啊

网友AU: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正在学习

网友AV:
怎样看到ddddddd

网友AW:
新手学习,请多指教!!

网友AX: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Y:
谢谢啦!非常感谢你!!!

网友AZ:
回复就能看?回复就能看?

网友BA:
好东西要学会学习发扬光大,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B:
给楼主点赞,楼主发财

网友BC:
回复看看,认真学习。

网友BD:
回复也看不到下载面啊!

网友BE:
楼主来一个  楼主来一个

网友BF(2017-12-15):
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G:
正需要的资料,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BH:
积分不够啊,刚刚进这个网站

网友BH:
积分不够啊,刚刚进这个网站积分不够啊,刚刚进这个网站

网友BI(2018-03-03):
忐忐忑忑忐忐忑忑拖拖拖拖拖

网友BJ:
好东西一起分享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BK(2018-04-0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看看就看看

网友BL: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M:
多谢分享 楼主辛苦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N:
按格式符合设计好的解决

网友BO:
谢谢分享,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BP:
1、为什么要用PC/PPI接口? 因S7200CPU使用的是RS485,而PC机的COM口采用的是RS232,两者的电气规范并不相容,需要用中间电路进行匹配。PC/PPI其实就是一根RS485/RS232的匹配电缆。 2、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各自的优点如何? 晶体管不能带AC220V的交流负载,只能带低压的直流。对抗过载和过压的能力差。但可以高频输出,适合高频率输出的场合,例如脉冲控制。 继电器可以带AC220V和直流的负载。但由于继电器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高频输出。同时继电器通断的寿命一搬在10万次左右。所以在频繁通断的场合也适合用晶体管的 3、S7-200CPU上的通讯口,通讯距离究竟有多远? 《S7-200系统手册》上给出的数据是一个网段50m,这是在符合规范的网络条件下,能够保证的通讯距离。凡超出50m的距离,应当加中继器。加一个中继器可以延长通讯网络50米。如果加一对中继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S7-200CPU站存在(可以有EM277),则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做到非常可靠的通讯。 实际上,有用户做到了超过50m距离而不加中继器的通讯。西门子不能保证这样的通讯一定成功。 4、通讯口参数如何设置?   缺省情况下,S7-200CPU的通讯口处于PPI从站模式,地址为2,通讯速率为9.6K,要更改通讯口的地址或通讯速率,必须在系统块中的通讯端口选项卡中设置,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中,新的设置才能起作用。 5、M区域地址不够用怎么办?  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区数据。例:V10.1,VB20,VW100,VD200等等。 6、S7-200的远距离通讯有哪些方式?  1)RS-485网络通讯:PPI、MPI、PROFIBUS-DP协议都可以在RS-485网络上通讯,通过加中继,最远可以达到9600米 2)光纤通讯:光纤通讯除了抗干扰、速率高之外,通讯距离远也是一大优点。S7-200产品不直接支持光纤通讯,需要附加光纤转换模块才可以。  3)电话网:S7-200通过EM241音频调制解调器模块支持电话网通讯。EM241要求通讯的末端为标准的音频电话线,而不论局间的通信方式。通过EM241可以进行全球通讯。  4)无线通讯:S7-200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电台的频率、功率、天线等因素;S7-200通过GSM网络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网络服务的范围;S7-200通过红外设备的通讯也取决于它们的规格 7、S7-200支持的通讯协议哪些是公开的,哪些是不公开的? 1)P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2)M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3)S7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4)PROFIBUS-DP协议:标准协议,公开    5)USS协议:西门子传动装置的通用串行通讯协议,公开详情请参考相应传动装置的手册   6)MODBUS-RTU(从站):公开 8、S7-200的高速输入、输出如何使用? S7-200CPU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CPU(即DC/DC/DC型)。 9、NPN/PNP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能否接到S7-200CPU上? 都可以。S7-200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 10、NPN和PNP传感器混接进200PLC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一般日系PLC如三菱、OMRON等一般公共端是+信号接入的时候通常是选用NPN传感器。欧系PLC的公共端一般是-,大多选用PNP的传感器接入信号。如200/300等那么当200PLC做系统时候,提供的传感器有PNP和NPN两种那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方法一:NPN传感器利用中间继电器转接 方法二: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把200PLC的输入端[M]统一接24V-,其实,200PLC同样可以引入-信号输入,把1M的接24V+,I0.0-0.7统一接NPN传感器,把2M接24V-,把PNP传感器统一接I1.0-1.7这样就能达到NPN&PNP传感器混接进PLC的目的。原因很简单,200PLC支持两种信号接入,内部是双向二极管采用光电隔离进行信号传输的。 11、高速计数器怎样占用输出点? 高速计数器根据被定义的工作模式,按需要占用CPU上的数字量输入点。每一个计数器都按其工作模式占用固定的输入点。在某个模式下没有用到的输入点,仍然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被计数器占用的输入点(如外部复位),在用户程序中仍然访问到。 12、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SM0.1来调用HDEF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如果用SM0.0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HDEF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HDEF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13、高速计数器如何寻址?为什么从SMDx中读不出当前的计数值? 可以直接用HC0;HC1;HC2;HC3;HC4;HC5对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进行寻址读取当前值,也可以在状态表中输入上述地址直接监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MDx不存储当前值。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有符号整数。 14、高速计数器如何复位到0? 选用带外部复位模式的高速计数器,当外部复位输入点信号有效时,高速计数器复位为0,也可使用内部程序复位,即将高速计数器设定为可更新初始值,并将初始值设为0,执行HSC指令后,高数计数器即复位为0。 15、为何给高速计数器赋初始值和预置值时不起作用,或效果出乎意料? 高速计数器可以在初始化或者运行中更改设置,如初始值、预置值。其操作步骤应当是: 1)设置控制字节的更新选项。需要更新哪个设置数据,就把控制字节中相应的控制位置位(设置为“1”);不需要改变的设置,相应的控制位就不能设置 2)然后将所需的值送入初始值和预置值控制寄存器 3)执行HSC指令

网友BQ:
pid调节规律和过程控制DD

网友BR(2018-06-29):
学习学习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S:
非常好的内容,谢谢楼主!

网友BT:
好东西必须赞,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U(2018-09-12):
和干法钢结构看加工件和规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