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10触摸屏校准方法

楼主(2013-10-14):
大家好,我的西门子TP27-10触摸屏换了触摸板,请教有谁知道TP27-10触摸屏是怎样进行校准的?它不是用winCE系统的且组态软件只能用protool。

网友A:
好像是重新上电后,在触摸屏开始运行运行组态监控前,进入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里有一个校准触屏位置的应用。

大致过程是按照屏幕上闪烁的X,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顺序去点一遍,然后程序就重新校正位置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问的。

网友:
感谢楼上师傅,开始运行组态监控前,没有地方进控制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