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控制三菱FR-E740实现15级调速?

楼主(2013-10-15):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用PLC编程对变频器实现15级调速,实现电机可以以15种不同的速度行走?

在程序中要怎么实现?

能否给出程序例子,供菜鸟借鉴学习?

网友A:
通讯或者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了,别说15级,1500级都可以。

网友B:
利用外部端子方式,不用通讯帮你搞定这个!

定义PLC输出Y10-Y15,分别对应正转/反转/高速/中速/低速/复位;

变频器参数调整:

         Pr77调成2

         Pr79调成2

         Pr184调成8

         Pr4-Pr6,Pr24-Pr27,Pr232-Pr239就是对应的速度了,按需要的调整

         其他的参数按控制要求再调整

编程控制(就是对输出进行组合):

        正转+高速------Pr4

        正转+中速------Pr5

        正转+低速------Pr6

        正转+高速+中速------Pr26

        ...

        ...

        ...

        正转+复位+高速------Pr

        ...

        正转+复位+高速+中速------Pr

        ...

控制这些输出,让其形成必要的组合,以达到需要的速度。这种做法就是每段速度必须是固定的!但相对来说PLC编程会麻烦点。

网友C:
结合楼上的变频器的设置,可以用以下程序来控制

网友C:
以上只是考虑到调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利用外部端子方式,不用通讯帮你搞定这个!定义PLC输出...

找份应用册看看,看下手册上的外部端子控制多段速的接线与时序不明白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E:
(1)按照2楼和5楼的方法,在程序中使用辅助继电器M过渡输出;但频率只能是固定的。

(2)使用MODBUS通信,能够灵活地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但编程比较麻烦:需要发出十几条变速指令,而且条件必须是唯一的;否则程序会产生“冲突”的。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B:
利用外部端子方式,不用通讯帮你搞定这个!定义PLC输出...

子程序中应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