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永磁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请教下,永磁直流电机的电流与转矩的关系。电机电流与扭矩的关系在电流小于额定电流时,电流与扭矩成正比,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使铁芯磁饱和时,电流增加,扭矩就不增加了,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这个反映的是电机的哪方面的性能呢?

网友A:
正确嘛。就是电机的磁饱和性

网友B:
超过额定电流--过载,过载后,电流增加,转矩不增加,发热增加了。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A:
正确嘛。就是电机的磁饱和性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