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齿轮减速机常见问题

楼主(2013-10-15):
   齿轮减速电机的广泛用途让我们随处可见对于齿轮减速机不是很在行的新手常常在使用过程因操作失误或者使用不当造成齿轮减速机的损坏。接下来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公司为大家带来新手使用常见的故障以及操作办法让你不再是一个菜鸟。

    减速机新手使用齿轮减速机常见故障

    1.操作失误多:由于对减速机如摆线减速机的结构、性能的了解不够(特别是新的操作者)容易因操作失误引起故障甚至引起机械事故和安全事故。

    2.润滑不良:由于新装配的零部件的配合间隙较小并且由于装配等原因润滑油(脂)不易在摩擦表面形成均匀的油膜以阻止磨损。从而降低润滑效能造成机件的早期异常磨损。严重时会造成精密配合的摩擦表面划伤或咬合现象导致故障的发生。

    3.磨损速度快:由于新减速机零部件加工、装配和调试等因素的影响配合面接触面积较小而许用的扭距较大。减速机在运行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凹凸部分相互嵌合摩擦磨落下来的金属碎屑又作为磨料继续参与摩擦更加速了零件配合表面的磨损。因此磨合期内容易造成零部件(特别是配合表面)的磨损磨损速度过快。这时如果超负荷运转则可能导致零部件的损坏产生早期故障。

    4.发生松动:新加工装配的零部件存在着几何形状和配合尺寸的偏差在使用初期由于受到冲击、振动等交变负荷以及受热、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磨损过快等原因容易使原来紧固的零部件产生松动。

    5.发生渗漏现象:由于零件的松动、振动和减速机受热的影响减速机的密封面以及管接头等处会出现渗漏现象;部分铸造等缺陷在装配调试时难以发现但由于作业过程中的振动、冲击作用这种缺陷就被暴露出来表现为漏(渗)油。因此磨合期偶尔会出现渗漏现象。

    减速机配件新手谨记

    1.应对机器进行强制保养做好检查和调整工作同时注意油液的更换。

    2.要保持齿轮减速电机的清洁及时调整、紧固松动的零部件以防因松动而加剧零部件的磨损或导致零部件丢失。

    3.合理选用润滑油特别是输入功率大于11KW的减速电机须注中负载齿轮油。注意经常检查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油位和品质并注意检查整机的密封性。检查中发现油缺少过多应分析原因。

    同时应强化各润滑点的润滑建议在磨合期内每周都要对润滑点加注润滑脂(特殊要求除外)。立式带油泵的减速机接电源时注意油泵旋转方向顺时针旋转为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感谢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