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含泪求助,设备采用的是siemens s7-315,连OPC的话,需要设备厂家提供哪些资料?

楼主(2013-10-15):
外行含泪求助,公司购买的设备采用的是siemens s7-315,因为公司准备上MES,如果连OPC服务器的话,需要厂家提供哪些资料?

还是只要是支持OPC的设备,就能按OPC协议标准开发上层应用吗?

网友A:
不太懂,有些OPC软件有300的驱动。 315好像不直接支持OPC吧,你得用OPC软件中转一下。就是WINCC也可以做OPC中转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你那个系统再用OPC驱动来连接OPC软件中的变量

网友B:
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用过这个功能,你要在上位机安装simaticNET,也就是OPC server,315的DP或是以太网协议转成OPC数据采集出来,然后MES是winCC或是其他的SCADA的话添加OPC客户端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开发VB程序,里面要自己做客户端程序,访问server里面的数据

网友C:
主要是PC与PLC的通讯问题。OPC可以把PLC中的数据读出出来。具体上位看你是用组态软件还是自己开发。

网友D:
315是PLC,不支持OPC的,需要用带opc服务器功能的软件将PLC变量读到软件中(如wincc)然后mes通过opc与opc服务器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用过这个功能,你要在上位机安装sim...

 谢谢楼上的回答!因为我们公司还在跟设备厂家谈判,还没有到开发那一步,就是想先弄清楚以后做MES的话需要厂家提供哪些开发资料,因为是德国的厂家,可能购买之后再要求提供就没那么方便了!比如你说的以太网协议转成OPC数据,这个需要厂家提供协议吗?

网友E(2013-11-15):
项目转包给我,没问题的

网友F:
我过来纯粹就是凑个热闹,建议就是找几个懂行的人当面问清楚。

ic采购

网友G(2014-01-02):
引用 网友F:
我过来纯粹就是凑个热闹,建议就是找几个懂行的人当面问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