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维修电动调节阀?

楼主(2013-10-15):
(1)调节阀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

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安装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振源或增加防振措施。

(2)调节阀一般应垂直安装,

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

(3)安装调节阀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m时

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修。

(4)调节阀安装前应对管路

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安装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手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档位置。

(5)为了使调节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

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安装位

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6)电动调节阀的电气部分安装应根据有关电气设

备施工要求进行。如是隔爆型产品应按《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要求进行安装。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11.3mm左右的胶皮安装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7)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sokyo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