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户归档满了你们怎么办?

楼主(2013-10-15):
我使用WINCC6.2中的用户归档(USER ARCHIVE)做配料数据的记录。

开始的一段时间没问题,过了两三个月,用户跟我说,不记录了。

我查了一下帮助文档,说是字段数乘以记录条数不能大于320000.也就是说,我一条记录有30多个字段,每天记录160条记录左右,这样算下来,就只能记录60多天的。

现在的做法是,让他们每个月自己清除一下数据。

不过我觉得这有点麻烦,还需要手工删除,显然不符合咱们自动化人的思路啊。

我想请教请教各位,你们是怎么做的,如果编程写代码,是怎么个思路。

欢迎指教讨论。

网友A:
1)自己开发一个插件做数据记录

2)用WINCC自己带的SQL做记录

网友B:
设置一下归档尺寸就可以,省的手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归档尺寸就可以,省的手动删除。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是这里归档类型的无限制吗?我现在用的就是默认的无限制。

要改成限制的,然后再把记录数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己开发一个插件做数据记录2)用WINCC自己带的...

 你的意思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在wincc中连接数据库,然后建立数据库的连接,编写大量的代码来增加记录?(我是搞梯形图出身的,代码写多了,头大,特别是数据库方面的)

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数据库。感觉很麻烦。工作量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自己开发一...

嗯是这样的

网友D(2017-11-11):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归档尺寸就可以,省的手动删除。

显示尺寸设置了,但是当满了后就不记录了,也不删除之前的记录。能不能设置成自动删除最老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