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2 PLC PID的输出值MV为零怎么办?

楼主(2013-10-15):
请教:PID的输出为何为K0

网友A:
方向模式改为1,试下。

或是

D52是不是被PID指令后面的其它指令给限制了,把D52改为其它未使用的单元试下,比如用D100,PID指令后加一条MOV D100 D52,再监控看下。

楼主:
经过摸索发现S3+6、S3+7的输出值要设置才能有输出。我参考的资料如图,我用的

EX2 PLC是用于恒压供水的,不知设置对否,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