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使用

楼主(2013-10-15):
本章描述了如何使用MicroLogix 1400控制器上的LCD和键盘。包含下列主题:

l 工作原理

l I/O状态显示

l 监视用户自定义目标文件

l 使用模式开关

l 使用用户自定义LCD画面

l 更改按键模式

l 使用通讯切换功能

l 组态以太网端口的配置

l 使用微调电位计

l 查看系统信息

l 查看故障代码

l 使用通讯EEPROM

l 组态LCD的设置

Startup Screen :启动画面                       Advanced Set:高级设置

User Defined:用户自定义                       Keyin Mode:键入模式

Yes:是                                       DCOMM Cfg:DCOMM组态

No:否                                        ENTE Cfg:ENTE组态

Main Menu:主菜单                             TrimPot Set:微调电位计

I/O Status:I/O状态                             System Info:系统信息

Monitoring:监视                               Fault Code:故障代码

Bit:位                                       EEPROM: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Integer:整型                                  LCD Setup:LCD设置

Long Integer:长整型                           User Defined Menu:用户自定义菜单

Float:浮点型                                  LCD Instruction Inferface:LCD指示界面

Mode Switch:模式开关

PROG:编辑

REMOTE:远程

RUN:运行

User Display:用户界面

1px; position:relative; top:-1px; mso-text-raise:1px; font-family:'宋体'; " >使用通讯EEPROM

l 组态LCD的设置

主菜单项

菜单项   描述   可参阅详细资料

I/O Status(I/O状态)   显示I/O状态画面,显示了嵌入式数字量I/O的状态。   第105页的I/O状态

Monitoring(监视)   允许查看和更改位文件和整型文件的数据值。   第107页的监视自定义目标文件第112页的监视整型文件

Mode Switch(模式开关)   允许改变模式开关选项。   第125页的使用模式开关

User Display(用户显示)   显示用户自定义LCD画面。   第128页的使用用户自定义LCD画面

Advanced Set(高级设置)   允许配置或查看以下内容:l 更改按键模式使微调电位计可以输入数值。l 使用通讯触发功能。l 查看和更改以太网网络配置。l 改变微调电位计的数据值。l 查看系统信息,例如OS(操作系统)系列和固件版本。l 用户通讯EEPROM功能。l 改变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和背光选项。    l 第131页的更改按键模式l 第133页的使用通讯触发功能l 第134页的查看以太网状态l 第144页使用微调电位计l 第105页的I/O状态l 第151页的保存/加载通讯EEPROMl 第153页的LCD设置

如果按键模式设为连续方式,按Up(向上)和Down(向下)键之后立即生效。如果设为离散方式,在更改完数据值之后必须按OK键才能生效。获得关于如何设置按键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31页的更改按键模式

ABB YYT 102Bhttp://www.xrdzidonghua.com

TMIN和TMAX显示微调电位计POT0和POT1数据值的范围。TMIN、TMAX和POT0出厂缺省值分别为十进制的0、250和0。

此画面上的TMIN和TMAX值为只读形式,但是可以用应用程序中的LCD功能文件进行修改。TMIN和TMAX的内容只能通过程序下载的方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