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联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5):
我让一台PLC和2台PLC通过EASYLINK进行数据交换,程序中还使用了RS指令;经常会出现下位机不受控的情况,通讯灯在闪烁,单就是下位机没有动作。有些时候重启后会正常,有些时候必须重新拷写程序才能解决问题。请问台达PLC能不能这样用,即进行EASYLINK通讯,又使用RS指令?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单用PLC-LINK不能完成任务吗?

网友B:
你这样肯定会有问题啊,就一个通讯口,一会RS占用,一会LINK占用,不打架才怪

楼主:
两个485通讯口,到底是从哪个通讯口发送呢?台达怎么不像西门子可以选择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