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信捷PLC的MODBUS地址怎么写

楼主(2013-10-15):
想用上位机的串口调试软件,来与信捷PLC做MODBUS通讯试验。

信捷PLC的MODBUS地址怎么算?

比如D0和M0分别是多少?

网友A:
你好,地址Modbus对应在《PLC指令篇手册》第七章7-2,信捷官网xinje.com

网友B(2016-10-04):
下载了 ,谢谢楼主分享了。正好需要。

网友C(2018-11-07):
还是没有答案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我想找PLC与仪表的通讯,用485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A:
你好,地址Modbus对应在《PLC指令篇手册》第七章7-2,信捷官网xinje.com

用串口软件怎么写了,我怎么写时显示地址不对了如Y0对应H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