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的电磁流量计IFC-100中的GKL

楼主(2013-10-15):
这个GKL和什么有关系,是一个仪表对应一个值还是种管径对应一个值

网友A:
GK / GKL 值是测量传感器常数;这个仅和传感器有关,也就是那个法兰.其实产家出厂后,卖给你的仪表它的值是和传感器匹配的,这个值是你不需要去修改.只需要根据需要调整相应的管径,模拟量,脉冲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四年前用过这个表,在佛山的一个污水厂中使用过.你可联系供货商的技术,也可以联系我QQ55673539,注明是在工控网中看到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