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K与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5):
EB8000通讯设置如下:HMI -TK6070iH/TK8070,PLC-FX2N,COM2(19200.E.7.1)站号0.程序下好以后触摸屏上不显示PLC的字元件,显示通讯异常。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正常都是9600

连线对了?

网友B:
谢谢ac米兰,已连接上了。原来自制的通信线,我把8头422口的顺序搞错啦。

网友C(2015-07-05):
威纶6070IK不能与三菱PLC-FX2N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威纶6070IK不能与三菱PLC-FX2N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