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之间如何实现闭锁功能

楼主(2013-10-15):
各位大侠:

       1. 系统配置有多台上位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请问它们之间如何实现"闭锁功能"(即:每次只能在一台上操作,其它的机子只能监视).

        2. 我的想法是:在PLC中定义几个变量,分别对应不同的上位机,然后在上位机里实现对这几个变量的置位、复位;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操作的;每台计算机对应一个变量;然后,只有一个可以操作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