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15):
ACS800变频器柜,柜子是自己公司生产的,将变频器放入柜内,之前在其他地方调试时从未发现在变频器运行时其他柜体的指示灯发亮,这次设备是在新疆,刚开始运行时没有干扰,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其他柜子指示灯亮的干扰。

   以前生产的柜子在河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出现,想问问干扰是不是因为做的接地不好造成的,接地电阻不知道多少,但是接地是做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柜子所在的这个供电系统,零线和地线是否是并接的,另外变频器所驱电机的接地线是否正确接地

楼主:
柜子上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电机接地线也是接地的,但是不清楚变电所提供的零线是否接地,如果两个接地极相距较近也有可能。

网友B:
看样子像是寄生电容引起的,可能接地电阻太大

有没有看看载波频率是不是太高了,适当的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