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2期 组态软件技巧

楼主(2013-10-15):
软件版擂台赛第22期   组态软件技巧

获奖评选条件:组态软件使用技巧需能够在组态工作中提供简洁有效的工作方式。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载体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案例:WINCC编程技巧

  Wincc 是一套功能非常强大的组态软件,但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有些功能可以用编程技巧来实现。
  (1)当需要的工艺参数超过Wincc版本限制的Tag数目时,可以用嵌入式C语言编程实现多个工艺参数打包成一个Tag 传送。
  (2) 弹出窗口
  在Wincc中的Graphics Designer不能制作弹出窗口,我们可以按下列步骤来实现:
  第一步:制作好弹出窗口的画面。
  第二步:在流程图中准备弹出窗口的位置插入一个与弹出窗口画面同样大小的Picture window
  第三步:将Picturewindow 的Miscellaneous Picture Name设为弹出窗口画面。将其Miscellaneous Display属性与一个Binary类型的Internal Tag相关联。使这个Binary Tag 置1,弹出窗口;清0弹出窗口消失。这样,就实现了弹出窗口的功能。另外,在第二步,可以将Picturewindow置于另一层(Layer),使它不至于遮盖住流程图。
  (3)Windows系统热键封锁
  在Wincc 运行过程中,如果启动其它程序,可能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必须封锁Windows 的系统热键,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进入Wincc的Computer Properties设置窗口,点击Parameters菜单条,在Disable Keys 栏将Ctrl+Alt+Del、Alt+Tab、Ctrl+Esc、Alt+Esc前的方框打勾,就可以封锁这些热键,可以保证计算机只能运行Wincc。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11月1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1月2日前。

网友A:
欢迎各位常用组态的用户来打擂。

网友A:
590组态程序应用技巧

现在直流调速器广泛的应用在钢铁、纺织、染整等多种行业的机械设备控制。而在我们国内用得最多,最便宜的全数字式控制器是欧陆590系列。现我就针对590系列谈谈其简单的用法:一台新的590到你手上,

1、首先是要了解要控制的逻辑要求,查看直流马达的技术要求。

2、按照马达的标牌输入对应的参数,

4、根据要求选择控制方式,有电枢电压控制和励磁电流控制;一般简单的控制可以用电压控制,但于遇到速度要求、定位要求、或出力要求就得用电流控制了,

3、选择反馈模式。其模式比较多,有电压、发电机、编码器等。这个的选择就的根据控制要达到的精度来 确定了。现在我举个例子:现有个70A的590C,控制一台木工旋切机,由于开始是一个大大圆木,最后削成只有直径30MM。刀架不动,直接靠直流驱动器来完成,精度要求+(-)0.02MM的整板。经过认真考虑研究,的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阿基米德螺旋线。要解决就要怎么在590C上面怎么解决这个公式问题。最后主要利用590C的内部主态,设定合计1(2)及PID框架来完成的阿基米德螺旋线这个高难度高等数学公司。

网友A:
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应用技巧介绍

1.当前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7.2版,动画按钮构件元件的外形不能选择透明色,否则触摸屏会出现死机现象!这一问题,会在新7.5版本中的软件解决。

2.用这触摸屏,你有没有出现过切换画面特别慢,可能会有1S钟的延时,其实这我们是可以能过软件本身设置或使添加元件图片尽量小来优化,下图是通过组态软件本身来优化,工作台-->主控窗口-->系统属-性-->内存属性中把你想要加快显示的窗口添加到右边的装入内存窗口中,这些你就会发现切换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A:
CS3000组态软件使用技巧
1 流程图文件的下装
问题:DCS投用初期,流程图画面经常要作修改。在有多个操作站的情况下,还必须将组态站上修改好的图形文件复制到其它站上,可以利用文件的复制/粘贴来进行,但必须要先删除原文件,粘贴好后还得修改窗口的hierarchy(层次)号;也可以直接进入graphic builder(图形生成器),使用外部文件的导入功能,直接导入组态站的图形文件。最后再对新文件进行下装。这样要对多个操作站做多次同样的操作。
技巧:先删除其它站中的图形文件,再复制组态站的图形文件,在其它站进行粘贴时,选择“paste shortcut(粘贴快捷方式)”。这样在其它站的组态文件夹中只有图形文件的快捷方式,而没有图形文件。
此快捷方式指定的图形文件就是组态站的图形文件。这样组态站的图形文件被修改存盘后(注意不要在图形生成器中下装,要在system view中下装),系统会自动查找该图形文件在其它站中的快捷方式,分别对其它站进行下装,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复制操作。
2 绘图时修改直线的长短

问题:在绘图过程中,经常要修改水平或垂直直线的长度。一般我们直接用鼠标器拖动直线末端的标记,就可以将已画好的直线变长或变短,但这样容易将直线拖成斜线。也可以在直线的属性对话框中,直接修改长度的数值来改变直线的长度,但这样做,很难一下子调准,需要反复测试。这也是横河的绘图软件常受人抱怨的地方。
技巧:先用鼠标器将直线拖到所需的长度,再在属性对话框中将宽度改为原来的值就可将斜线变成直线。
3 通配名的应用
问题:在Ⅲ加氢项目中,对于PID功能块,我们在流程图上要画一个方框,里面写上位号、方式(手动/自动/串级)、测量值,其中方式和测量值还需定义graphic modifier(图形变化器)。这里面就要多次输入功能块的位号。做好一个这样的图形对象后,再画其它回路时就可进行复制,但每次复制过后,所有定义位号的地方都要作相应修改。
技巧:利用图形的generic name(通配名)功能。
通配名可以是位号、参数项或数值的别名,它是以“$”开头的字符串。通配名的赋值就称为绑定(binding)。我们需要在上面的图形对象中,将所有位号,用一个通配名来代替,再组合成一个对象。最后在数据绑定(data bind)对话框中定义为所需的位号。复制到其它回路时,也只需要在数据绑定对话框中修改一次通配名的定义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系统通配名,是CS3000系统定义好的。在系统定义的一些部件(part)中,也就是图库中,如动态的火焰、机泵等都有应用,大家可以参照。

网友B:
楼上,好给力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90组态程序应用技巧现在直流调速器广泛的应用在钢铁、...

网友D:
  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实际操作,以及网上别人的经验;

  和大家交流以下MCGS;

  这个还是几年前用过的,以西门子S7-200PLC为例:MCGS软件中有设备窗口,你可以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和“西门子200的驱动”;之后按照帮助添加通道和控制变量,并关联到驱动中。然后用编程电缆,把MCGS和PLC连接上,就可以通讯了。

  技巧:

  MCGS串口父设备使用技巧

  通用串口父设备是提供串口通讯功能的父设备,下面可以挂接所有通过串口连接的设备,提供通过Modem进行远程采集或远程监听的功能。并可以在运行时动态改变拨出的电话号码。

  在基本属性页中,设置了串口的基本属性,包括端口号,通讯波特率,数据位位数,停止位位数,数据校验方式,这些设置可以按照设备的要求来设置。
数据采集方式规定了串口父设备下的子设备的采集方式,使用同步采集时,所有子设备都按照父设备的采集周期依次采集。使用异步采集时,每个子设备可以设置自己的采集时间,在需要的时候采集。甚至子设备可以把采集时间设置为0,使得此子设备在一般情况下不采集,只在使用设备命令采集一次的时候才采集数据。
如果只是使用串口来进行通讯,进行这些设置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想要使用MCGS内建的电话访问功能,就需要进行电话连接属性页的设置。

  技巧在于,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积累;

网友E:
一直在用wincc flexible,在运用中发现越来越喜欢它了,因为用PLC也是西门子的,有些地方真是非常地方便。

下面介绍下wincc flexible的一些技巧:

1.表格编辑器(变量表)的技巧,可以很方便的建立连续的相同类型的变量。

例如,增加某个变量,可以把鼠标移到变量的右下角,拖动一下就形成了连续的多个变量,非常方便:

拖拽鼠标后,即可获得很多连续相同类型的变量,而且自动更名哦!

不信你看:

2.在组态画面时,经常用到的而且必不可少的切换画面按钮,你知道怎么做最快捷吗?

偷偷告诉你,可不要告诉其他人哦:

在画面1中,鼠标移到画面2的图标上,直接拖拽到画面1,即可生成导航到画面2的按钮,自动命名画面2,其他画面亦然,怎么样?方便吧?

3,另外,有些时候需要隐藏或显示某些元件,或文字,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我做个例子展示下吧:

先画两个不同颜色的圆

分别设置两个圆的可见性:

为了便于仿真运行,放置两个按钮更改变量的数值,即可显示/隐藏 灯

仿真运行结果:

网友F:
使用亚控Kingscada软件使用技巧:

1.文本框显示设置,格式设置整数部分设置,如果要显示3位正数,如果设置成3位正数时,当显示两位整数时,显示数值前面会自动加上0,该设置建议整数位为1位不用修改,如果显示整数大于1位时,会自动显示多位,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