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大神都来看看~~~~~~~~~~~~~~~~~

楼主(2013-10-15):
ABB 提升机 起重机用 无负载时上升下降都正常 重载是上升也正常 但下降时 经常会报TORQ FLT

67组 67.1=0.5S 67.9=PAR67.10 67.10=50% 67组其它都是默认值 62.2速度偏差值是10%

电机也正常经过辨识了 不知道还有那些关联参数

求大神指点

楼主:
62.2增加至20% 问题依旧 真没法了

网友A:
这个不熟,先帮楼主顶一下,有几位版主是搞起重的,今晚不在

网友B:
把67.10调到100%看一下

楼主:
主屏监视电机电流 启动时电机电流有时 六十多A有时竟然一百五十多A (电机额定电流78A)六十多A可以正常启动 一百多 电机就只会叫唤 然后报 PORQ FLT

网友C(2013-11-22):
检查下负载及各部件的润滑状态

网友D(2014-01-24):
下降时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参数要设对。

网友E:
编码器速度反馈是否有问题啊,可以看看给定速度和反馈速度偏差大不大

网友F(2014-02-26):
下降时电机处在发电状态

网友G(2014-06-05):
这个故障一般是由于实际速度 与设定速度 之间的偏差值超过设定值 且超过了设定的时间限制,

但这个故障 应该是一个假故障

速度偏差 编码器就不说了  如果上升没问题  那编码器的设定 和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起升行业  第一检查20。06(过压控制)是否关闭  默认应该是关闭的

                                  27.01 是否打开  默认应该是打开的

                   第二检查 制动电阻在工作时是否发热 发热 表示工作  01组的直流电压在故障前时是多少  如果制动单元工作正常 直流母线电压应该在670V左右 当然这个是在你们制动电阻选型正确的基础上。

                   以上两点主要检查是不是制动原因  或 过压控制导致的速度跟随不上

                   第三,建议你将67.09 设置为NO 看一下

    如果上面都正常

建议将62.01 关闭掉 再看一下

能想到的先这么多  不行再说